修个板 ,做为教师节礼物

楼主(2016-09-10):
宏碁:4630     版号:LA-4221P
故障: 触发电流到 0.1A 掉电
判断:可以触发说明 待机和3V、5V 正常  。问题应该在缺电压或转换有问题。

维修过程: 先测量了3V5V转换电路。 触发后,测的 U21 123Pin 触发后只有1.3V   U20 123Pin  1.2V  问题找到说明转换管正常 是G极电压不对。再测U21 4Pin 没电压。(此时没用示波器)  测Q36A2脚18V  6脚无电压。  R285 +VSB 18V  另一端 0V  看样子是+VSB被拉低了 拆掉C358 还是一样。 果断更换Q36 。   更换后触发在测C358   18V电压 。再测+5VS 正常,+3VS也正常。 电流跳变正常。接屏测试  ,正常显示。

在此祝"迅维全体老师 ∧_∧节日快乐∧_∧
弱弱的提一句:饼哥:→_→     中秋了  饼哥是不是可以发月饼了!  →_→

网友:
嘿嘿  还得继续学习

网友:
向你学习中,辛苦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心态很好

网友:
理论不错,值得一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这故障一般比较好找

网友:
这种 故障比较好修

网友:
天降喜事啊,严重支持!

网友:
不错,楼主0.1A掉电为何不直接查和电感电压而是先查3/5V的转换电压呢?

网友:
嗯嗯是的  但是 思路要对!不不然走弯路

网友A:
楼主技术与智慧并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与智慧并存

是吗!!!!我怎么没发现呢?

网友:
送钱的机器啊,这种问题秒杀

网友:
Q36A  2脚  18V   ,怎么来的

网友:
学习了  思维清晰

网友:
不错,虽然简单电路但是值得学习

网友:
送钱的机器,是个好日子

网友:
咋办1个,,,赞1个

网友:
思路清晰,干得漂亮

网友:
是转换电压没出来导致的

网友:
楼主的思路不错,判断问题分析问题准确,不愧是迅维出来的

网友:
教师节快乐

网友:
思路很清晰,线走的很好

网友:
转换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思路非常的清晰,不错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小白学习了

网友:
以前就在转换电压吃了亏,误杀了桥

网友:
Q36A2脚18V是串过去的电压吗?

网友:
我怎么遇不到这种好事呢?送钱啊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加分了

网友:
我最最喜欢修这种问题了! 哈哈

网友:
切换管坏 第一次见
小闫独家
不是转换管坏 ·是控制极的6脚管子坏了!
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