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宏基LA-7912P 运行一会儿 关机在开机卡LOGO

楼主(2016-09-10):
求宏基LA-7912P 运行一会儿 关机在开机卡LOGO    有修到过的给点思路 有时候在系统里都死机了

网友:
手里有一台这样的机器,进系统死机。加焊南桥好了。在关机开机LOGO要卡20秒才能启动。换了桥也一样。还在研究中。

网友:
看看外设,不行换南桥试试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