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z n311z 关机 关不了

楼主(2016-09-10):
dell 13z n311z  关机 关不了   有遇到的吗  上家换过EC  刷过BIOS    我有想干桥的冲动

网友:
lvjingang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再刷一个吧 ,这个机器 关不了机的  ,BIOS  坏的 很多

网友:
软关机关不掉吗(关机后黑屏灯亮),先刷个原厂的BIOS。

网友:
上家动过的地方更要排查

网友:
bios  还是比较爱坏的! 可以刷个试试!

网友:
bios 没有选对。用出厂 bios 没有被初始化过的 。TB 上有得卖

网友:
在淘宝10快 买了个BIOS  好了  我有点费解  我看过 BIOS合成的教程   老师说HM65的ME坏 不会引起 风扇狂转  开机慢  关机关不死的现象   看来 老师讲的也不全对哦

网友:
bios问题居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