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进水维修

楼主(2016-09-10):
G480   客户送来的时候进水了  处理器好进水的地方补完件  亮机, 客户拿走 ,没过多久 客户又送过来说使者使者就死机    换内存 cpu   刷程序等等 还是无解  有时候还不显示 不显示的时候电流到0.67   求大神解救下

网友:
仔细看看进水部分的电阻和电容焊脚是不是氧化了

网友:
不稳定的因素只能慢慢排查,从电路根源搞定。

网友:
进水的附近是否有桥.显卡.若有.则加强清洁

网友:
还是围绕进水部位仔细排查

网友:
我是来灌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