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6531S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9-10):
接到的是二修机,刚接手卡电流0.61,拆机后发现CPU底座,北桥,显卡都被加过焊,电流现在卡在0.45A,还有一插电源就自动开机,测电池电压0.2V,换了个新的装上还是自动开机

网友:
有大神没,帮帮小弟,笔记本维修入行不久啊

网友:
这种问题我劝你不要修了直接换板吧

网友:
问题太多  花太多成本和精力在上面还不一定能修好  建议换板子  研究技术又另当别论了

网友:
换板子吧

网友:
修的都无语了,各个供电正常,电流现在0.02-0.45-0.61-0.02-0.99就这样循环,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网友:
建议换板子  研究技术又另当别论了

网友:
没人来帮帮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