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e2036v绿屏,

楼主(2016-09-10):
e2036v绿屏,菜单不绿,图像绿,判断为输入问题,估计是vga接口二极管烧了。。。拆开直接把DVI的复合二极管换到VGA口上,修好了。不绿了。。。。

网友A:
你是直接加个dvi转vga解决的吗

网友:
直接拆了不用也行

网友:
能上个图说明一下 就更好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直接加个dvi转vga解决的吗

换掉保护二极管就行啊

网友:
缺色吧,rgb 缺2色,也无语了

网友:
不装就可以了

网友:
拆了不要就好

网友:
直接用显示器测试软件看哪个缺色。

网友:
三基色缺色啊

网友:
拆掉就行了。

网友:
能上个图纸就更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