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hd3求助,人为故障,掉电重启不跑码。

楼主(2016-09-10):
之前修的,机箱上多上了两个螺丝,把螺丝拿掉就修好了。客户用了两天又坏了,掉电重启,之前修好的时候测机时也出现过掉电重启现象,拔掉电源再插上就好了,又试了一天也没出现过,就没在意,没想到两天后暗病显现了。又修了一天无结果,给客户换主板了,原主板我收下来了。
这是他以前的人为故障,两个螺丝把主板顶的铜线露出来了,补线补好了。右图短路点直接连到桥,左边连到声卡。

以下是我测的几个电压:
时钟  pci b16脚              1.8V
          pcie A13、A14脚   0.4V
复位   pci A15脚               3.44V
DDR   供电                       1.5V
         负载                       0.75V
         SPD                        3.44V
         基准                        0.75V
         复位                        1.5V
        smdata/clk               3.3V
桥     供电                      1.05V 、3.44V
CPU   供电                         1.74V
VDDSA没有打值卡不知道在哪测。
之前严重怀疑是BIOS的问题,一开始故障(故障1)是每次开机大概过五秒重启,后来刷了另一个版本的BIOS,空板点故障现象(故障2)是有4次很短暂开机就重启,第五次大概过五秒重启,循环往复。然后我还没来得及上真U试,朋友过来了,说可能是BIOS芯片坏,换了一个BIOS芯片后又恢复到故障1。再后来无论换什么芯片刷什么bios故障2那种现象也不会出现了。。。

还有一个现象是重启的时候能测到cpu供电1.74V,把绿线短接强行开机cpu供电也不出了。

还想过是不是温控问题,查信号到EC的94脚 0.99V。

没有思路了,求指教。感觉不会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A:
温控信号应该是3.3V正常吧。你这是修好了??还是没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信号应该是3.3V正常吧。你这是修好了??还是没好呢??

没好啊,不写求助了嘛

网友:
跑多少重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