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31

楼主(2016-09-10):
时亮时不亮,刷程序无效,电流0.87,求大神
时亮时不亮

网友:
电流0.52掉电。。。

网友:
可以加焊桥试试 温度掌握好 高了容易爆珠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 ,开机屏不亮,电流到0.7左右反复重启,不插内存不掉电 停在0.6不跳变。

网友:
0.87应该显示了才对啊

网友:
合成BIOS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