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3 发热 耗电 短路

楼主(2016-09-10):
小米3 手机发热 开机打电话一切正常 就是耗电 加电8秒左右大电流短路

网友A:
短路可以采用烧机    先找出是哪里短路的

网友:
加电就短路 开机过几秒就短路  加电不漏电不短路

网友:
我不会修手机,我来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没有经验,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路可以采用烧机    先找出是哪里短路的

加电不短路啊 就是等进系统 就大电流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电不短路啊 就是等进系统 就大电流短路

那就 是待机是不短路   触发后产生的供电有短路的了

网友:
能进系统,进系统后短路,那不就是那个功能短路吗
WIFI,音频  射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