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3 不认卡 换卡槽无效 维修一例

楼主(2016-09-10):
小米3 不认卡换无效 卡槽里面有个开关 那快铁变形接地  不要让它接地就可以

网友:
本身就不是接地的 变形接地了  肯定不行  是供电吧

网友:
是的 就是SIM卡检查的 有个弹片在SIM槽里面的

网友A:
有图片吗哪个是开关

网友:
我 上传了图 圈里的就是 不 要它接地就行

SIM检测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片吗哪个是开关

我上传了 你自己看吧

网友:
我不会修手机,我来看看

网友:
小米3卡槽太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卡插入检测信号吧

网友:
小米3 害死了多少用户

网友:
这个图也太bu清楚了,小米卡槽我还真没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