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C 开机2分钟后准时掉电

楼主(2016-09-10):
找原厂的bios试试

网友:
怎么解决的啊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
在去下个试试看

网友A:
刷个原厂的BIOS就好了吗

网友:
有没有原厂BIOS..

网友:
好了没有啊

网友:
我的 30分钟掉电。。比你的头痛

网友:
我也遇到了 开机过一会掉电 而且有时候不开机

网友:
是小乔的吧 他容易坏

网友(2016-10-24):
搞定没,我也遇一台两分钟掉电,刷过BIOS

网友:
刷原版的就可以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今天来了一台

网友:
楼主,有没解决,今天也收一台啊
掉电

网友:
贴主,刷BIOS后,好了吗?

网友:
解决了没? 有好的BIOS没

网友:
看来真不好搞啊,我现在也有一台是PU11烧了换后电压可以出来了,开机0.5就掉了

网友(2016-11-27):
我的也一样 准备刷个试试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但是不间断掉电

网友:
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
各位,搞定没,我前两天也收了一台板载I3的,也是2分钟掉电。

网友:
我也接到一台,还没动手,楼主的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有没有解决啊,楼主。我现在有台是接上电池不开机,接上电池电源开机后,进系统后两分钟就掉电,等答案啊

网友:
好用吗。有试了的没

网友:
楼主买的BIOS分享一下

网友:
解决了没,楼主

网友(2017-01-09):
刚好有一台,本来也想来找BIOS先刷的,看到也没几个说刷BIOS就行的

网友:
是不是需要 改ME

网友:
好的bios现在好难找。

网友:
你不插电池,,,,我碰到过一台10-30分钟内掉电,不上电池就没问题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个e450c硬盘坏了。换个新硬盘。就时不时的掉电。现在还有个e440也是时不时掉电。看来联想的E440 E450破本子有通病!!!

网友(2017-02-19):
有没有修好的大神啊

网友:
掉电的太多了。。我的也是掉电 而且掉电后没法再触发,放电后能触发,不过放电时间很长。。。反复循环。。BIOS也没少刷 都不起作用。。

网友:
330 电容对地阻止 18 这个正常吧 ?

网友:
我也来了一台一样的,你们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2017-03-23):
什么问题呀楼主??

网友:
掉电求解 好麻烦

网友:
遇到一个开机两秒亮了掉电的

网友(2017-04-27):
我也碰到一台,不知道楼主修好没

网友:
我的机子也是2分钟掉电,看来是通病。

网友:
掉电我知道原因了,是电池坏了,引起的,把电池的接脚去了就不会掉电了。

网友:
楼主搞定没有呀?回复一下大家吧

网友:
我的也是这问题,之前是公共点短路,排除后发现显卡边上的PU11坏了,换了就不短了,现在开机也是快亮了就掉电,不插内存就不掉.不会是显卡挂了吧,PL9阻止18欧正常吗?

网友:
具体是什么问题,修好了吗?

网友:
是不是换的显卡?

网友(2017-06-04):
楼主问题是换显卡 解决的吗 ? 今天刚刚遇到,开个2到3分钟 掉电

网友:
BIOS文件呢

网友:
我的屏幕有光栅是BIOS问题吗

网友:
请问你刷完之后还掉电吗?我这个开机10秒左右掉电,刷个试试!

网友:
我的也是掉电。是不定时掉电。看来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原厂的BIOS就好了吗
科伟 你在这里玩啊 我的是0.6电流掉电 听说BIOS容易坏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

网友(2017-07-11):
可以是电池问题,你把电池拆下来试一下

网友:
确实是电池的问题,拆了就不掉电了!

网友:
我的现象是电池用不了,适配器开机2分钟掉电,准备拆掉电池看看

网友(2017-11-10):
PD2 温控的问题吧 MAINPWON_EC 信号 去了EC 和待机开启信号 !

网友(2018-03-25):
这个之前也遇到过,。也是电池的问题,通病

网友(2018-09-04):
不接电池 行不行?
:):):):)

网友:
楼主 用没有电池啊 裸机?

网友:
现在问还有人回答吗 机器后来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