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2E不通电,不知是否通病。

楼主(2016-09-10):
型号:X452E板号:X450EP 故障:无待机电流,实测公共点无电压。
--------------------------------------------------------------------------------------------------

    知道华硕不好找图,找了一圈没找到图,只有点位图,先拆机吧,
图也没啥也没,就论坛找了下,只有一个帖子,故障一样,具体要100权限才能预览,哎,

只能老实开测。

    打了一下各大电感没有短路,也没有电容短路,哎,陷入苦恼,
拿着主板翻来覆去,看了几遍,最后想了想关键信号,直接瞄准充电芯片,果然。

此时想的是BQ735别烧了啊,手头可没这样的芯片,先处理好焊盘,
科普了一下,参考百度图文,BQ24725的图纸
测试无其他电容短路,重新换上电容,飞线,抱着试试的心态,插电瞬间0.01后待机0.00,按开关跑码了,外接亮了,
哎,充电芯片估计不用发货了。

--------------------------------------------------------------------------------------------------
经测试,此机器待机有5V,无3.3V,3.3V触发后才出。

--------------------------------------------------------------------------------------------------------------------------------------------

网友:
为什么说是通病??修了很多??

网友:
很细心~~学习了

网友A:
常用芯片还是要备点的  看到没有就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常用芯片还是要备点的  看到没有就备

要说备芯片,一堆,几个盒子都装满了,有些遇到的少,所以没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说备芯片,一堆,几个盒子都装满了,有些遇到的少,所以没咯

恩 修到没有可以备点

网友:
这个充电IC容易坏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等遇到了看看

网友:
看来不像通病吧

网友:
技术不错  ,赞一个

网友:
还好充电芯片没有坏。

网友:
见到肉了   呵呵呵

网友:
隔离保护不过主要看charge IC附近。

网友:
没图的机器是难搞好

网友:
恩 修到没有可以备点

网友:
这板子我也修过 不过不是充电这块  我的是进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