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29 VER1.1之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09-10):
      昨天一个客户送来一个兼容机,说开机不显示,要我给他看一下,因为当时比较忙,就快速给他确定了一下故障,告知客户是主板问题,报价后同意维修,留机留电话后客户就走了,因为昨天太忙就放到一边没管了,今天下雨天没什么事,正好拿出来看看。插上诊断卡不跑码,先后更换电源和CPU后,故障依旧。确定为主板问题后拆机取主板,板号为MS-7529 VER1.1,G31的板子。既然是不跑码,那就不按流程打阻值这些了,直接上电测各大电压,发现除Q29的S极没有1.2V桥供电外,其它都正常,PCI-E测试点有时钟复位通过观查发现板上有5个电容怀孕了,先换电容,Q29 S极只有0.41V,D极有1.5V,G极有10.58V(问题就很明显了,Q29没有完全导通,Vg>Vs4.5V就可以完全导通,看来是Q29本身的问题了)更换Q29后,S极标准的1.2V出来了,当然也正常显示了。总结:虽然故障简单,老鸟勿喷,写下维修思路多分享,此故障为北桥供电不正常,导致没有CPU复位而引起的不跑码(虽然没有去测CPU复位了)根据G31的时序,北桥在本体正常且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后(收到南桥发来的PLTRST#)才会发出CPURST#,硬启动就算完成了。CPU再发出ADS#(地址选通信号)调用BIOS自检程序,开始跑码。好了说完了,兄弟们帮忙加点分哈。。。谢谢啦!

网友A:
还是上传点图纸吧 不然不知道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上传点图纸吧 不然不知道说什么

不好意思,兄弟,没有图纸也没有点位

网友:
楼主 牛逼 威武   霸气

网友B:
这个板子有图纸的,你没下载到吗?

网友:
看着电容都怀孕了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

灌水可不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有图纸的,你没下载到吗?

我知道有图纸,问题比较明显就没去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