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里面的宽带帐号密码读取

楼主(2016-09-10):
此软件可以读取路由器里面的宽带帐号和密码,方便路由器安装,前提是能进路由器管理界面.

网友:
劲,吗上下来

网友A:
能进路由器管理界面,那不直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验证了,100%好用

网友:
帐号直接显示,但密码是隐藏的,所以这个软件肯定有用的。

网友:
这个软件打不开CONFIG.BIN文件,大家不要下。

网友:
不管怎么样都要谢谢楼主 如果知道软件的名字 我就不下了 RouterPassView.exe

老点的 迅捷 水星 tp可以读出来(新版本的路由器没试过)
老点的tenda 我都是用记事本打开 路由器备份文件 从里面可以看到 宽带账号和密码 还有WiFi密码

网友:
RouterPassView.exe
是这个软件,下载了,不能用,可能是新路由器

网友:
这个软件的原理就是分析路由器的配置文件把密码和宽带账号分析出来

网友(2017-01-06):
引用 网友A:
能进路由器管理界面,那不直接看看就知道了。

密码你能看到?

网友:
谢谢分享可是不知道怎么用,能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