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G6-MX V2.7反复重启维修

楼主(2016-09-10):
  七彩虹CF-G6-MX V2.7,故障现象是反复重启。板拿到手首先目测,没有发现问题。板子还挺新。没有发现断线腐蚀的地方。客户是带U跟内存来的,他自己都试了好多次。所以不怕烧U什么的,直接通电。正如客户所说的,反复重启。量了COMS跳线,有3V电压,内存1.51V,CPU1.16V,总线1.05V。没有发现问题,主板没有PCI插槽。不能用诊断卡,也不知道有没有跑码。都有电压,那就刷个BIOS先吧。到论坛里下了三个,都不行。看来不是BIOS问题。还是老老实实查电路吧。不能上诊断卡,那就接个小喇叭吧。
  内存,U全上喇叭没声音。把内存拔掉,也没声音。这下不好查了,这个时候来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时候板就通电放在那,没想到喇叭发出嘀的一声。接着又重启,什么情况?难道是内存问题?于是接着查内存的各个工作条件。1脚0.75,236,238脚3.3都有。内存换了几个不同品牌,不同频率的都不行。这时候没思路了。对着板子发呆,滴.滴。报警变成两声了!从没有,到一声,现在又两声。说明一直在进步,往好的方向在走。终于有点眉目了,运行越久,报警声越多。板子运行会发热,说明是哪里空焊了!!!知道了就好办了,先加焊IO,这个板IO经常出问题。问题依旧,CPU芯片应该没有啊,都有电压的。不死心,再量一次。这次把三路都量一次,问题发现了。有一路没电压!其他两路都是1.16V,有一路没有。1155的U有集显核心,这一路应该是供显卡的,正常应该有0.45V的电压。问题找到了,把供电IC拆下重焊一次。等板子凉了再次通电,不再重启了,一短四长的报警声。接显示器显示正常。此板到此修复成功。做事不够认真,本来可以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的。结果走了不少弯路。
  新手第一次发维修贴,没什么技术含量。大神们别笑话我。觉得我打这么多字辛苦的就赏点分,分好少,只用来下BIOS都不够了。
  由于板子修好客户就拿走了,没照片上。BIOS坛子里也有好几个,就不备份上来骗分了。

网友:
发个贴,连个回的都没有。看来水平有待提高。

网友:
加焊完成。。。。GA-F2A55M-DS2我这板全程循环跑码。应当是通病。论坛发现两个类似贴子没有解决

网友:
楼主很牛,思路清晰,令人信服。

网友:
要图要真相啊,才能多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