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V460无法开机 开机掉电 短路 图为教程首发 一台机器 全部故障一身病

楼主(2016-09-10):
机器修复 但我不开心 因为收同行的费用还得亏100多因为问题多多 3天时间总计也有12小时 一小时还不到12元

网友A:
要是我没有猜测错的,肯定挂了几个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没有猜测错的,肯定挂了几个CPU

运气好 CPU没坏 修这种机器 还有B470 真的 CPU问题 200元都不想修 一不小心 亏一塌糊涂 糊涂在假负载没问题 上CPU 测试阶段直接烧CPU

网友:
虽然是老通病了,楼主修的也很艰辛,顶一下 加分

网友:
今天下午也修了一个这个机器,两个隔离管的焊盘都烧掉了,这个机器修好后最好把待机芯片那的泡沫撕掉。

网友:
这个  铁壳很蛋疼·············曾经烧过CPU ············

网友:
遇到好多主板修好,进系统蓝屏,不亮机CPU坏的,报价都不修。。。。。

网友:
怎么会亏呢,修好再收钱啊,修不好就不收钱

网友B:
问题好多,楼主真心不容易。

网友:
要是修不好才亏

网友:
这个漏电的,你插电源,电流就很大,按开关就更大了,一般都是上管烧了的

网友:
楼主很专业,问题挺多的

网友:
这么多故障,怎么修啊,佩服楼主技术智慧高超

网友:
楼主的这些故障我都修过,

网友:
同行的电脑一般特别难修,好多都动过了

网友:
不好搞定的同行 最好报过风险  等他报完价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好多,楼主真心不容易。

小问题 自己花了时间投入 看到希望后 又来个问题 放弃 对不起前期投入 好比赌博 老看到希望 因为能开机了 问题好处理 就是找起来比较浪费时间

网友:
铁壳管坏了为什么不用其他mos管改一下呢

网友:
差不多就这些了

网友:
怎么查到是那个管子坏的

网友C:
赚钱不容 易啊

网友:
不过这铁壳坏了很容易烧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赚钱不容 易啊

目前就电脑业不行了 东西太便宜 不好修 工钱贵

网友D:
上次也修个b460一波三折的

网友:
坏得真多啊

网友E:
那种龟壳害死人经常烧CPU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种龟壳害死人经常烧CPU

这些年修这个鞋钢帽 真的是心惊胆战 修复后 客户用着用着CPU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也修个b460一波三折的

b460 修复后一定要去海绵不然依旧老问题

网友:
希望各位新手 了老手 发帖带实物 这样日后说有人掉件 一目了然 嘻嘻 发的好请加分 鼓励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