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41主板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9-10):
一块铭瑄g41开机不显示测了供电发现内存无电压,换电源芯片正常,但是开机显示器显示几秒后自动关机,原配cpu是奔腾4  506,换成赛扬 430正常开机几分钟也不会自动关机,以为cpu问题,又换了奔腾4 511问题依旧,又换成奔腾e5800开机10几分种正常,查了下奔腾4 506 84瓦,奔腾4 511 90瓦,赛扬 430只有35瓦,怀疑是不是场管问题,功耗太高电流越大的cpu就会自动关机,cpu场管没有拆下来测,板子上测都正常。

网友:
实在不行先把给场管供电的滤波电容全换了(现在的电容太差,寿命都短),

你换电源芯片时没伤到什么元件吧,空载还是满载试的机????

MOS管脆弱得很,要坏的话都是严重损坏,

网友:
winpe系统下试的,现在用E430一点问题没有,将就着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