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1SE奇葩问题

楼主(2016-09-10):
F81SE奇葩问题  待机0.07   按开关没反应   查 EC 条件  BTN 没拉低 查 LID ACIN 都有   换EC  看看 结果换上还是一样   于是想到刷BIOS    ............结果刷BIOS  也没用 想起都郁闷  一个待机0.07既然修不出来   后来思考了下 是不是南桥问题     查南桥条件   首先考虑32.768   量了下没波行  换之   待机正常 按开关 既然开机了    真奇葩

网友:
这有啥奇葩的?南桥32.768晶震不好,导致的不触发,很常见的问题啊

网友A:
正常的时候 待机007 ? 似乎有点偏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时候 待机007 ? 似乎有点偏高

0.07A电流,是待机没有成功,所以不触发、
待机成功过后电流会有点降低

会员 912911 + 2 同意

网友:
不触发时.若有示波器.最好先量下32.768MHZ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7A电流,是待机没有成功,所以不触发、
待机成功过后电流会有点降低

是的.这机器确实如此.并非有短路现象

网友:
有些机器是这样  桥那边条件不足 待机反而会高点  为什么会这样也没深究

网友(2016-10-14):
前几天我好修修过这个机,好修是华硕,我换待机芯片和南桥就好了

网友:
待机3 5V出来了吗   我的待机电流也是0.07   有3 V  无5V

网友:
   正常开机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