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 不触发好像通病救助

楼主(2016-09-10):
机子版号是 820-3476-A  ,昨天和今天刚好 收一台 两台都是不触发, 也不像不触发的故障,因为插适配器偶尔都会是不是触发掉电。 第一台 是 3。3V 正常 5V 一直在跳变, 查 5V EN 也是在跳变, 就用点位把 EN 连接的 那些元件 找出来,连接的 那些  电阻 断开,断到 内存供电 芯片的那块 EN 电阻, 机子会触发到0.11A当然 电压只是某些起来 ,以为 内存供电芯片坏了,51916 ,从废板上 找到芯片换上,结果还是一样故障,无语了 就线放一边 下班,今天 又收到 这样一样的 机子 ,插电流看了下 也是瞬间触发 到不触发- -# 心想 ,完蛋了 应该也是 跟昨晚那台一样的问题,  拆机进去 ,检测下, 这台 比昨晚那台 差不多 故障, 不过是  3.3V和5V都在跳变- - 天呀,,这台  3.3V EN 5V EN 都在跳,查看 ACOK  SMC_BC_ACOK   也在跳- -  难道 这个 真的是通病吗》?? 各位大大 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故障?? 指教下 怎么搞- -# (3.42v)正常不会跳。。

网友A:
机子 目测 无进水 。。。应该 是通病把,。 3V  5V 滤波电容 应该不会 导致这样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子 目测 无进水 。。。应该 是通病把,。 3V  5V 滤波电容 应该不会 导致这样把?

怀疑滤波电容 可以换了试试

网友B:
这样跳百分80是电容问题,需要点时间来找,测下阻值,然后通电以后立马拔掉电源,快速测想怀疑的电容阻值,要是漏电的话通电以后阻值短时间会有很大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跳百分80是电容问题,需要点时间来找,测下阻值,然后通电以后立马拔掉电源,快速测想怀疑的电容阻值, ...

3V 5V 跳变的 搞定了  是 充电芯片  那边 出问题了   单 5V 跳变的 那个 还在 检测。。 不过5V电压跳变为什么我把 内存供电芯片 EN 断开 5V 就正常了 你说的 电容漏电,,(EN 跟 内存供电芯片EN 是一个信号的)

网友:
某个电压有问题吧,还有所有电压正常后  PCH读取BIOS配置脚位 …………BIOS不正常也会跳电的

网友:
BIOS刷刷 说不定有惊喜 今天修了一台华硕 就是BIOS有问题引起待机5V不正常。。神一般的机器。。。

网友:
现在手上也有一台类似问题的机子还没有修好

网友:
这个倒是没有遇到过   A1466的主板倒是遇到过类似的,

网友(2016-11-20):
我的现在不触发  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