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67成功代换HM65!

楼主(2016-09-10):
联想g470进水南桥烧坏,成功用HM67代换HM65!

网友A:
还有HM55和HM57,HM76和HM77都可以代换。

网友:
不错,学习了,具体芯片代号

网友B:
实际代换经验 加分

网友C:
若反过来.不知HM65是否能代HM67

网友:
应该是有些机器可以代换

网友D:
不知道HM65代换HM67行不行,以前这样代换灰屏。

网友:
通用 只是少了 raid 和几组 usb3

网友E:
还有一个HM77的也可以代换

网友F:
一般都不会去代换,这年头chu的'主板上不了几次bga就废了,质量远比不了以前的

网友:
这个没什么,早就知道可以互换了

网友G:
这两种桥价格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HM55和HM57,HM76和HM77都可以代换。

是的啊,今天用hm57代换了一个hm55的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两种桥价格应该差不多吧

是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都不会去代换,这年头chu的'主板上不了几次bga就废了,质量远比不了以前的

哈哈,那是你的温度没有掌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个HM77的也可以代换

有机会试试看,多谢相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HM65代换HM67行不行,以前这样代换灰屏。

好像只能高的代换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若反过来.不知HM65是否能代HM67

应该不可以 的吧,高能换低,但低不能换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代换经验 加分

多谢啦!

网友H:
75 和77是SLJ8E SLJ8C 吗

网友:
论坛早有答案 可以得

网友:
这个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75 和77是SLJ8E SLJ8C 吗
是 的 吧

网友:
牛,楼主敢于去试验,

网友:
只试过用HM65代用HM67

网友(2016-10-17):
下次刀也试一下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通用的吗?换个主板怕不行吧,你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HM77是不是HM57的升级版啊。

网友:
这个论坛都验证过了

网友:
这样也行?太厉害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 HM6系列的通用 5系列的也通用 主要看主板设定 有的用的不同芯片有设置电阻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有图有真像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