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块华擎H61M-VG4主板都是集成显卡不亮求解

楼主(2016-09-10):
5块华擎H61M-VG4主板都是集成显卡不亮求解,BIOS已经刷过了,CPU管理芯片IC也换过了还是不行箭头所指的那个管子在不接独立显卡的时候是0.82V,接独立显卡主板显示的时候是1.09V,集成不显示真难修

补充内容 (2016-9-11 09:41):
没有检测卡,但我接键盘的 键盘灯亮了也可以按灭 说明主板已经跑马亮了就是显示器不出图像不显示,键盘可操作了是不是说明集显供电正常了

网友A:
集显要跑过内存才有的  跑码没有啊  过内存没啊

网友:
换个cpu试下,我遇到过cpu集显坏掉

网友:
CPU早已经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要跑过内存才有的  跑码没有啊  过内存没啊

没有检测卡,但我接键盘的 键盘灯亮了也可以按灭 说明主板已经跑马亮了就是显示器不出图像不显示,键盘可操作了是不是说明集显供电正常了

网友:
同3楼说法一样,换个cpu试试,可能集显坏了!

网友:
CPU早就已经换过测试了

网友:
H61是CPU正常工作后出集显

网友:
h61过内存才出集显供电

网友:
内存已经过了 接键盘都显示了

网友:
如果集显这一块排除了,就看下行场有无波形

网友:
没测试卡增加难度

网友:
用的什么型号CPU

网友:
没工具怎么修,你好呆也搞个检测卡,几十块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