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输出的12v 带负载差

楼主(2016-09-10):
上个12v 35w的灯泡 一闪一闪 明显带不动
换成12v 0.12a的风扇 电压下降到只有11.5v
请问这电源板正常吗
电源

网友:
带负载能力差 肯定不正常啊 换滤波电容 芯片 光藕 431

网友:
12v 35w,这个负载其实已经不小了,,,

网友:
电源初级副电源滤波有47UF/25V的换个看看,

网友:
同意一楼说的,还有个50v的小电容,换掉试试看

网友:
小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当然,你先有必要搞清楚电源的标定参数。

网友:
楼主的电源IC用的何芯片?

网友:
电源板不正常,带不动负载。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问题大点吧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另外外35w 的灯泡冷时电阻比较小,一般1-2欧,启动电流是非常大的,可以用个20瓦的灯泡试试。另外如果5伏处于空载状态12伏电压也不正常,可以在5伏上也加负载 ,电源板上的滤波电容最容易坏,可以检查一下电容。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搞不明白

网友:
有可能 是供电 芯片坏了

网友(2016-10-12):
后边电容全部换

网友:
带负载能力差的话 看下次级输出原件有没有性能不良的,代换下试试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电源是400V150nF电容故障导致的带负载能力差。换一个试试

网友:
楼上都把能换的都说了。我只能说。都换了还是一样就考虑换板吧,时间不够这么折腾。我有次碰过负载带不动,最后真是该换都换了,,最后投降了。

网友:
换滤波电容

网友:
电容会有可能形,但有时也难讲

网友:
有时候这说不清楚,可能的全换了个遍,还是那样。最后换板子。到最后也不知道到底是哪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光藕,431,芯片这几个有问题,换了还不行的话就难修了

网友:
直接换板 快多了

网友:
大不了,买一个,12V,4A的外接电源。

网友:
这种情况我首先考虑电容

网友:
带载差查滤波电容及取样电阳.

网友:
电容问题 换一下试试

网友:
带负载差 电容 光耦 芯片 全有可能

网友:
不正常,得查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