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不工作

楼主(2016-09-10):
修到42寸杂牌电视,山寨索尼,开机屏无任何反应,背光无任何变化。判断高压板未工作。                     拆‘机量高压板工作条件,供电24伏18伏,应该没问题,背光开启5.0伏正常,亮度调节4.0伏正常。   高压板不工作。                          这高压板两片,一主,一从,芯片oz964在主高压板上,量oz964。5脚供电正常,5伏,3脚开启正常4.2伏。7脚参考电压3.4伏正常。14脚亮度控制2.4伏也正常。判断芯片没问题。   可11,脚pwm振荡0伏, 12脚正常2.5伏。                            到这里问题来了:oz964 第7脚3.4伏,可以判断芯片正常,可为什么,两路输出,11角和12角,只输出一角?19脚和20脚一样也只输出一路。都是控制p管的工作,控制n管的不工作?望高手解答,感谢。                   另外,42寸大电视,有通用高压板吗?估计显示器的通用高压板功率不够,不能用。

网友:
可以上图片吗,顺便标示各点电压看的很吃力

网友A:
我今天也量了个oz9910,高压不工作,也是p管脉冲输出15v  n管没输出 ,电视尺寸小,灯管也有问题,直接改了LED,没去修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量了个oz9910,高压不工作,也是p管脉冲输出15v  n管没输出 ,电视尺寸小,灯管也有问题,直接改了 ...

没拆过电视屏,好拆吗?比显示器屏难拆,还是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