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DR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6-09-10):
华硕K45DR开机无显示。外界有显示。 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只能是看了,呵呵

网友:
外接正常 内接不亮 排查显卡等有关

网友:
要查的还是很多的  显卡  显卡供电显存 屏 屏线都是排查对象

网友:
试着进系统.若外接-进系统正常.先怀疑屏---屏线----最后显示芯片

网友:
换显卡@  换排线!  换屏

网友:
会不会有显示芯片的,那个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