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C 大部分按键不能用,非常见问题。

楼主(2016-09-10):
如题:thinkpad E430C 只有少部分按键能用,换过键盘一样问题,能排除键盘故障。按键不串键不卡机,外接正常。

键盘接口测试阻值正常,KSI1-7有3.1V电压,阻值570欧,KSO1-15脚阻值570欧无电压,但29脚电压1.4V感觉不正常,30脚3.1感觉也不正常,KSO的应该是无电压才对,翘起EC与29、30脚链接的脚EC输出1.4V和3.1v,换EC无果。但在换新的EC不行又换回原来的EC是进BIOS上下左右键能用了,然后装起来就又是原故障。

现在BIOS升级过,在系统里升级的,加焊果桥,换过硬盘做过系统,没办法了来求助大神了,还有哪一块电路和按键功能有关系。

网友:
刷个 ECBIOS   看看   之前我修过一个戴尔机器  不触发   耍了ecBIOS  好了   第2天商家拿起回来说键盘有些不能用  换了键盘一样   最后再换了一个ec  BIOS  就好了

网友:
奇葩问题!

网友:
这EC是有程序的楼主确定你换的EC没问题?

网友:
应该EC有程序

网友:
EC带程序  没有排除的EC的可能性

网友:
感觉EC的可能性  很大 楼主再找个EC试试

网友:
直接买ec带程序的好写!  都不用再刷写了!

网友:
应该是EC 问题的哦,还有键盘接口到EC芯片之间有没有其它元件啊。

网友:
打下键盘口的数据线阻值先吧

网友:
换个EC试试呀

网友:
还是EC问题 这个ec带程序的 换了ec不是e430就会出这情况

网友:
买个RT809  编程器  自己刷写下 EC应该就好了

网友:
EZ和桥咯           额,是EC不是EZ

网友:
中间有没有断线或什么的,没有就干ec程序吧。

网友:
建议买个带程序的ec换上试试!

网友:
首先确定EC及EC软件对否,基次查有否上下拉电阻及EMC元件

网友:
还是ec的程序问题

网友:
吧键盘接口座子检查下

网友:
还是EC 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