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神州K650D 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6-09-10):
今天搞了台神州K650D的,拿到手不触发。很怕南桥坏,四代的。速拆机,感觉以前搞过。是一个六角管坏。
打开
,通电测量。这级待机只有3V,5V要出发后出来。
按开关,量5V电感没有电压。跟我以前修的一样,心里暗喜。。。。。。。。
看图纸开启来自PQ58,N沟到。2脚待机没有电压,按开关以后有高电瓶。它应该道统的,实际没有道统。
料半找个,换之。。。。OK
我搞过两台都市PQ58坏,,
,,是通病吗
亮机图没有照,客户要的急。
没有发过贴,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出。
加班发个贴,哭啊
。觉得有点用的给我加点分啦
不触发
通病

网友:
写错了,是5脚

网友:
急着下班,搞错了。是五脚待机没有电压,按开关后有3.3V.

网友:
先收下,以后遇到可以秒

网友:
有的机器在你手上就是一个地方可以修几次! 但有可能再我们手上一次都修不到!! 这种情况解释不清楚的!
一切那么简单
也可能是这样吧
详情

网友:
这种六角的管子感觉都喜欢坏

网友:
以后 这机器不触发 就可以借鉴了

网友:
这管子起什么作用?待机5伏吗?
一切那么简单
五V的控制管,待机5脚没有电压,按开关有3.3V。应该道统出5V,实际没有出。管子坏
详情

网友:
这个机器 你修了很多台吗 是通病吗
一切那么简单
目前两台一样的故障。待机电流0.04,按开关0.06
详情

网友:
这板开启六脚管和桥待机转换六脚管最爱出问题

网友:
这机器搞过2个不过隔离电路 都是3v微短路 还南桥好的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