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41M-P26主板不跑码非通病修复!

楼主(2016-09-10):
收到客户送来一块V星主板,编号G41M-P26,还有一个板号MS-759 VER:5.2  ,客户反映该主板不开机,有时候偶尔能开机,再次开机又不行。通电按开关听到风扇的声音,屏幕无任何反映。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上三板斧,拆机上卡,显示跑00,换CPU测试还是00,换内存通电跑码了,但是重启后又是00,再开还是依旧。
上了论坛查阅,发现这个机器还真有个通病,就是桥芯片有个V_1P5_CORE供电电压低会引起不跑码,大师们的解决方法是直接短接Q39的DS脚解决,

既然这样就先按师傅们的经验尝试一下,短接DS后开机还是00,无任何反应,看来不是通病问题,测量了一下Q39的D极和S极都是0.366V,这个电压肯定不对,依图纸应该是1.05V才对,看来问题还是在这个供电上,从上图看出Q39受控于U17A芯片,U17A的8脚12V正常,3脚1.05V,2脚0.366V,1脚10V左右,再测量Q39的D极是0.366V,看来U17A正常,查V_1P5_CORE这个来源,这个供电是由内存供电VCC_DDR通过U14B控制Q36转换而来,

查Q36的D极和S极也都是0.3V左右,这个VCC_DDR的电压应该是1.8V才对,看来问题似乎是在内存供电这块,仔细查看内存供电的两个MOS管Q16和Q18,看到Q18有烧黑的印迹,打值也在400多,没有问题,是不是电容漏电,于是用烧机线接上插电,发现电压没有变化,看来VCC_DDR没有短路,还有可能是电源芯片坏或是不良也会这样,查电源产生芯片U1,5脚有12V,当时忘记7脚的电压是不是正常,测电感CHOKE2的1脚也是0.3V左右,如下图

该芯片UP6103S8手头没有,也不知用什么芯片替换,新买的换上后跑码了。
菜鸟修机,分析有些凌乱,望师傅们指点。
加分不扣分,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网友A:
修到一张MS-7592  V5.2跑2B是USB DRV被U9拉低导致V_1P05_CORE只有0.547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一张MS-7592  V5.2跑2B是USB DRV被U9拉低导致V_1P05_CORE只有0.547V

之前也修到过一片这个主板,当时是短接Q39解决的,至今未返修。但这一片的确是内存供电芯片坏或不良导致不跑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 高手,,,,,,

运气好罢了。

网友C:
V星不跑码的板,这样修好了,不单是运气,细心找电路,还是很有技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V星不跑码的板,这样修好了,不单是运气,细心找电路,还是很有技术的。

现在只会看简单的电路,复杂的信号电路及其动作原理还不懂,需要继续学习呀。

网友D:
有的是内存供电芯片坏导致的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是内存供电芯片坏导致的不跑码,

是的,这个就是内存供电芯片导致的不跑码,并非通病,之前按通病修没弄好,只得硬着头皮查电路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一张MS-7592  V5.2跑2B是USB DRV被U9拉低导致V_1P05_CORE只有0.547V

我也修了块我好像不是短接

网友:
我也只是个菜鸟啦老板。

网友E:
也修过这板子,不过直连Q39就都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修过这板子,不过直连Q39就都OK了

是的,我也修过一片这样的,这是第二片,我按之前的方法未搞掂。

网友F:
分析过程详细而严谨,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分析过程详细而严谨,谢谢分享

呵呵,我觉得还是有点乱,还要加强学习。

网友:
是内存供电引起的吧

网友:
内存供电ic出问题了

网友:
是的,就是这个内存供电芯片输出有问题,换掉就OK了。

网友:
是的,开始按通病修的,但是无用,在测量Q39的电压时发现电压不对,就沿着源头找。

网友:
6103好像坏的多

网友:
没有什么经验,今后慢慢积累,留意各类芯片。

网友:
思路很清晰赞一个

网友:
运气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