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0进水不显维修

楼主(2016-09-10):
中午接的机器,按开机键电流0.45不显,拆开发现进水严重发霉了,清晰干净以后给客户报价300开始修,把发霉的芯片全部焊下来重焊,网卡芯片补好线,待机芯片换掉,3V电感旁的特殊管子换掉,通电电流直接0.15短路,手摸待机芯片不烫,摸到背面5V特殊M管子发烫果断换掉再测试不烫了,接电源0.03待机还是不正常,出了3V没出5V,测到图3的0欧电阻这边的时候问题来了电阻有3V,旁边电容0V,这个正常应该是8-10V电压(之前修过几台这板子),所以修这个问题要是之前不做好功课这个机器就毁在手上了,打阻值300欧正常,再接电源立马拔掉电源再测电容10欧慢慢升到200欧,漏电了乖乖,拆掉补上一个,接电待机0.01 ,3V 5V都出来了,接上开关板按开机键电流刷刷亮机了 。这机器没啥重点,只是这个电容漏电,3V 5V特殊管子坏了2个,待机芯片也坏了,算不上技术贴。

网友:
忘记说了,EC也重新取掉焊过,南桥看到只有一点点进水,太懒了直接刷了很多洗板水进去用风枪加热就可以了,这个好处是不需要植株,很好用

网友A:
判断电容漏电就插拔一下电源量阻值啊!?

网友:
谢谢共享技术,进水的一般都是要全部处理干净的

网友:
芯片烧脚最头疼 你干的不错

网友:
电容有放电过程,所以,,,

网友:
电容的问题能查出来 真的是有水平的  老司机修板  一路高能~~~

网友:
好像刚拔掉电源阻值都低啊

网友:
进水机子,都要注意细节

网友:
进水的处理起来麻烦

网友B:
那个电容可以烧出来吗?

网友:
3v 5v特殊管子指的是什么管子。

网友:
经验丰富.技术了的

网友:
电容都烂了  ,  哈哈!!

网友:
··就怕进水之后不从做南桥不稳定·。

网友:
电容的问题能查出来 真的是有水平的  老司机修板  一路高能~~

网友:
请问所有漏电的电容都可以在拨电后马上测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判断电容漏电就插拔一下电源量阻值啊!?

你们不知道这个方法吗?特别是3V 5V电感那一块小短的时候通电拔插测阻值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容可以烧出来吗?

进水的板子尽可能别烧,对电路不太了解的时候还是多测测阻值

网友:
不错不错,现在进水机太多了

网友:
这种算是秒杀了吧

网友:
进水机器都怕啦!要火眼金睛才行!

网友C:
说实在的,贴片电容漏电的还真不会看也不会测,楼主可以讲得详细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实在的,贴片电容漏电的还真不会看也不会测,楼主可以讲得详细点吗?

就是说你怀疑哪个电容的时候拔插电源测阻值是不一样的,得看好多方面,大致的阻值应该要有个考量,就拿哪个电容那里电压8-11V之间才是正常。当你修好一台你不是很了解电路或者修的少的时候,多测测贴片电容堆积和0欧电阻那块的电压,做个笔记,会有很多收获,不然如果这台机器之前没做好功课,那么这个地方分析图纸也没那么快时间分析出这里电压要8-10V才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