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 大板子触发 掉电

楼主(2016-09-10):
接一块华硕大板子H61,测时钟 复位 系统总线 CPU供电 内存供电 都是正常的,触发后马上掉电,没测到哪里短路,强制上电,也没有哪里发热,请问要检查哪里了。

补充内容 (2016-9-24 09:35):
我把桥换了  问题依旧 晕了

补充内容 (2016-9-27 08:47):
再来补充一点哈,这个板子搞来搞去还是触发掉电,为了继续研究和学习,我买了一个CPU负载,量来量去也没个啥结果,无奈上真CPU再试,神奇的自己又好了,现在新的问题是,系统重启不起来,断电触发可以开机。

网友A:
供电正常,把桥烤下试试

网友:
如果供电都正常就刷个BIOS试试。不行在卸提声卡网卡,在不行就卸桥。

网友:
rtcvcc  刷bios 换cpu

网友:
一边开机一边测试各电压,看看有没有来,如果来了,一般都是桥坏了。前两天才修了两块这问题

网友B:
这里我到想问一问题,各组电压都正常,那是强制上电的了,强上没那里有过热的元件,那检测卡有什么情况呢???

网友C:
这种掉电,强制又不发热故障好难查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供电正常,把桥烤下试试

动不动就考桥  H61的桥哪有这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我到想问一问题,各组电压都正常,那是强制上电的了,强上没那里有过热的元件,那检测卡有什么情况呢? ...

标题那么大字写着 强制上电没发现发热问题 ,检测卡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我到想问一问题,各组电压都正常,那是强制上电的了,强上没那里有过热的元件,那检测卡有什么情况呢? ...

好像还是没看见:(检测卡没反应)字样。算我眼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动不动就考桥  H61的桥哪有这么容易坏

还是没搞好  我把桥都换了
  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掉电,强制又不发热故障好难查啊

到现在 还是没有修好

网友E:
掉电不是烧上管的多吗?还有供电ic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掉电不是烧上管的多吗?还有供电ic

CPU供电 内存供电 都是正常的 怎么会烧上管呢 何况我把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问题不变,手摸起来好像整个桥的这一边缺供电一样,桥只有一点点温热。但就是没查到,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F:
VCCPLL               有吗?

CPU那边我没有假负载,只看了内存这边 时钟 等等 都正常的

网友F:
放CPU  试试  有些  不放U  也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放CPU  试试  有些  不放U  也会掉电!

H61都是要放CPU才能触发的,我好几块H61只是型号不一样,其他的都修好了,集显不供电 换cpu底座的,就这个大板子修不好,PCI那边时钟等等 都没有,还有IO好像工作也不正常,查6776资料,按照资料上的引脚去量,是不正常的,但是IO我也跟好板子代换过,时钟芯片,晶振都换过,哎

网友G:
为什么要换桥呢,想不通了,盲目换桥是不会好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要换桥呢,想不通了,盲目换桥是不会好的

我三块H61 有两个都是换桥才好的,还有换cpu底座 就这个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三块H61 有两个都是换桥才好的,还有换cpu底座 就这个没好

总要有依据把,这样稀里糊涂修好了,很容易返修的

网友:
换桥都没用,那就要慢慢按时序查了

网友I:
无非就是拆外设。或者IO,桥。台式机板子没多大意思去修的,七八十块钱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无非就是拆外设。或者IO,桥。台式机板子没多大意思去修的,七八十块钱一块,

作为一个修理 有些时候不是钱的问题

网友J:
没啥经验乱搞!触发掉电,如果不拨电源线,能再次触发,一般说明应该没啥短路。如果已经确定不是短路问题,可把故障部分为两部份,一是CPU部份和其它部分,先拨掉12v的4PIN线,如果不掉了,一般就是CPU供电的问题,如果还掉的话,那就是非CPU部分,非CPU部分,就先把表笔掉到各供电上,再触发,看看哪个电压没起来,从过往的故障来看,一般还是CPU部分的供电故障比较多,详看图纸吧!!

网友:
供电稳定吗

网友K:
触发短路有两种..一种是触发转就停了.再不能触发.......一种是触发转一下停了.等下又自动转?...是那一种...第一种的话..主板保护了看是不是电压检测出问题了....第二种的话就是差电压或BIOS.或外设有问题了吧??

网友:
可能是哪个供电不稳定 偏低或者偏高

网友L:
是电开关 掉电再点开关还可以 触发吗  我遇到过这类是的  有个怀孕的电容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IO芯片检测到哪个电压不够才导致掉电?查查分压检测元件。

网友:
H61的桥很容易坏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L:
是电开关 掉电再点开关还可以 触发吗  我遇到过这类是的  有个怀孕的电容的问题

触发后马上掉电 可以再次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K:
触发短路有两种..一种是触发转就停了.再不能触发.......一种是触发转一下停了.等下又自动转?...是那一种... ...

你说的两种都不是,我这个是触发后马上掉,自己不会自动转,可以再次触发的

网友:
量各个供电是正常的  感觉是哪个信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啥经验乱搞!触发掉电,如果不拨电源线,能再次触发,一般说明应该没啥短路。如果已经确定不是短路问题, ...

你说的拔掉小4PIN这些都是第一时间试过的,cpu 内存那边电压 时钟 复位 总线 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H:
触发后马上掉电 可以再次触发

我遇到个这样的 最后内存供电电容短路  换了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L:
我遇到个这样的 最后内存供电电容短路  换了就好了

我买了个CPU假负载,装上去总线信号没电。对地全没阻值,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我买了个CPU假负载,装上去总线信号没电。对地全没阻值,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样是不是 桥或cpu座虚焊 我也小白  你多查查帖子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样是不是 桥或cpu座虚焊 我也小白 你多查查帖子看看
现在又可以开机了 又不能重启了,触发正常开机,就是不能在系统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