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简单故障当作笔记 联想F31A 宏基471G 宏基5552G

楼主(2016-09-10):
机型:联想F31A

故障:不触发

1.上图先

2.不触发,先全板打对地值正常后查条件,查到EC的127脚3VPCU没电,但L43却有电

3.看来不是被拉低就是断线了,对地正常就飞了根线

4.上电,触发亮机

机型:宏基471G
故障:触发0.35掉电

1.上图

2,拆机发现有腐蚀,接下来重点查这个芯片

3.拆掉芯片,清洗干净,观察有无断线,不要急着装芯片,发现有断线。

4.被线 装上新的芯片

5.检查无误后,上电亮机

机型:宏基5552G
故障:开机1.2A不过内存

1.板号

2.机器能触发,1.2A不显示,外接也不显,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感觉没过内存,先刷BIOS没效果,是AMD的于是加焊北桥,
还是不行,那就换吧!换了也一个样没变化。找了个CPU也给换上
还是不行,内存也换了,看来不行啊放弃算了,反正不修了把显卡也加焊
一下。

3.居然亮机啦!然后就不知道这是为啥呢会亮????

网友:
纯粹看电流修也不一定准!

网友:
加焊显卡这个很快就返修 相信我了   生意不错  那么多修的  技术嘛  我就不摆了   一个字 牛逼

网友:
加焊显卡一般是3-6个月返修几率很高,以后一般就不会返修了

网友:
生意真好,能快修说明经验不错吗

网友:
楼主技艺高深,第一个老机器也被你修到。

网友:
流水式维修真希望每天都能这样日子就好过了。

网友:
AMD的烂机器

网友:
机器很多啊   不错 学习了

网友:
不错这修的快。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