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7L板层漏电引起的掉电维修案例

楼主(2016-09-10):
品牌:联想
型号:昭阳E47L
板号:DAOKL9MB6F1  版本:F1
现象:裸板电流上到0.08XX 掉电
先上张板号果照。
机器是同行上午拿来的,说了句:尽快修好就走了。”
维修过程:下午机器到我手上,接过本本去掉电池上电,情况是电流上到0.1XXX掉电;初步判断是缺少供电引起的掉电,接下来就是先在论坛下张图纸然后拆机开修,(小白就这样la,机都没拆先找图纸;这就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顿猛插各个电感
待机3V      PL16+3VPCU
待机5V      PL15+5VPCU
内存1.5V     PL6+1.5V_SUS
VCCPLL 1.8V   PL3+1.8V
VCCSA       PL5+0.85V
1.05V      PL4+1.05V_PCH

再戳CPU供电电感没有电压,根据图纸自带的时序图要先有HWPG , EC才会发出VRON 开启CPU供电
EC   124脚上测HWPG电压才1.02V ,看了一下上拉电压是+3V,现在才1.02V明显的偏低a !!!         。发现敌情就好办了,YY了一下HWPG电压能够有1.02V说明CPU供电之前的各个PWM芯片已经检测到各自的输出电压正常并开漏输出PG。引起HWPG只有1.12v的可能就是以下三个了:
一、EC 拉低
二、R338损坏

三、+3V不正常。
先从简单的开始排除,用表笔夹R338两端压差0.1V;说明R338EC正常。
既然+3电压只有1.12V不正常,那就追杀他;发现来源是PQ51,测D +3VPCU 电压3.3V正常。再插G极电压只有2V 。看来是G“自举不足a戳了下PR141另一端是有13.X V的。
接下来就是找出真凶的时刻了
1、  拆掉PQ55
2、  扣掉PC156
3、  更换PR141

4、  换掉PQ51 和PQ28  涛声依旧G极电压还是2V左右。
1、  我在想MAINON_15V是不是还去到了其他地方,嘿嘿小手一抖还真的是去到Q44;不用说直接风枪伺候,结果你懂的啦!!!!
肯定是来自步行街的,不行啊啊啊啊!
1、  先去喝杯自来水 !冷静了下,想想怎么可能该拆的拆了 、该换的换了、该扣的也扣了
那就只有一种解释了——————————————板层漏电!!!!!!!!!!
接下就是想办法解决了,难得还要割线飞线?  人懒 不想太割。
想了下PQ51 G极有2V 电压说明 MAINON_15V 对地等效电阻有0.182M ,既然这样只要改变PR141的阻值就可以使MAINON_15的分压比改变。最后将PR141用10K电阻替换。
满怀希望的上电,马勒戈壁电流到0.222A就不赖在哪里不走了。
哦哦,想起来了。还有一个PQ55我是直接拆掉,还没装回去;最后来张裸照

(旁边就是喝自来水的水杯O)

网友:
黄大神就是牛啊

网友:
小可的技术越来越好了啊

网友:
没见多久,技术却涨了不少

网友:
可以收我做徒弟吗···

网友A:
像这CPB板漏电的板子不少,常用的法子就是断线,飞线触,最多的飞过6条线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CPB板漏电的板子不少,常用的法子就是断线,飞线触,最多的飞过6条线修复。

飞六条线?进水机吧

网友:
不容易啊 不容易

网友B:
楼主厉害这都可以,,不过那个 MAINON_15V 对地等效电阻有0.182M  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
用久后会不会电压又变低了呢

网友:
理论不错,修这种掉电的机子,有图纸有强大的理论还是比较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这都可以,,不过那个 MAINON_15V 对地等效电阻有0.182M  是怎么出来的

分压公式计算

网友:
果断加分让,先前修过一天宏基笔记本是喇叭没有声音,耳机有,该整的都搞了,还是不行,那就只有板层漏电导致,那就割线飞线

网友(2016-11-20):
上次 我的就是这样,该拆的都是拆了还是被拉低,最后飞线,是个大工程,想不到将那个1M的电阻减小到10k就可以了,也是醉了

网友:
这技术没扥说

网友:
分析到位,论述精彩,赞。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