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笔记 Thinkpad E455 宏基4736G 联想Y470

楼主(2016-09-10):
机型:宏基4736G
故障:触发0.30掉电

1.板号

2.触发0.30掉电,拿到主板发现有腐蚀,有个电阻焊盘都掉了,打开图纸看看是啥

3.原来是电压转换电路,200K电阻也不想去找了,直接飞线过去到G极

4.上电后电流一路上升没掉电,顺利亮机

机型:联想Y470
故障:不出CPU供电

1.上图

2.拿到主板,上电检测只有CPU供电没出,查芯片条件,VIN主供电没有,这肯定
不行,飞个19V供电过去

3.再次上电亮机,故障非常简单,送钱来的

机型:Thinkpad E455
故障:开机不显示

1.上图

2.开机键盘大小写灯亮,触发瞬间能见屏幕很暗的闪了一下(黑屏)
感觉不是电路的事,刷BIOS先,反正没动原BIOS没风险,那就刷刷

3.又一个送钱的机器,亮机

网友:
楼主你牛B! 一天有那么多台修。好羡慕。

网友:
同一天修的吗  生意不错啊

网友:
小伙可以啊 会看电路图了    生意不错   都是同行的吗、?

网友:
这得挣多少啊这一天

网友:
楼主,4736直接把19v飞线到u61g极不会待机高吗

网友:
楼主修板挺快啊!
生意不错。

网友:
怎么不找一下根本问题在哪呢,都是飞线。我是没有这种习惯,除非没办法了才飞线,不错有那么多机器修,生意兴隆

网友:
日常修中绝大多数机子还是比较简单,复杂的少点所以维修这行还是有前途的。

网友A:
为啥要换bios 芯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换bios 芯片呢?

不动原先的bios芯片  那么原先的程序就能保留下来  风险最小化

网友:
不错的技术,我怎么就没件国这样的捡钱的机器呢

网友:
飞线简单,不用返修就行

网友:
我刷BIOS也是一样原来的拆下来不要动用相同容量的去刷 好了就好 不好就别的地方的问题 这样也省事 赞赞的楼主 让我的维修技术更近了一步谢谢分享

网友:
有的机器动了bios模块即便是备份重刷回去也会开机慢,所以换模块刷是最安全的。就这个意思

网友:
今天是个好日子呀,秒杀三台,可以去钓鱼了

网友:
这个IBM的带不带OTP啊,这么容易就换了

网友:
楼主生意这么好 羡慕啊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老板生意不错

网友:
喜欢前两台的修机风格,哈哈哈

网友:
电容的问题能查出来 真的是有水平的 老司机修板 一路高能~~

网友:
这是自己的福。送的也是自己的。呵呵加分

网友:
除非是铜铂断了,一般情况下是不会飞线的。

网友:
就是喜欢第一台速战速决的态度

网友: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
生意蛮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