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白屏

楼主(2016-09-10):
       苹果A1278白屏,有开机声音,换过硬盘,屏接口有3.3V电压,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没认到硬盘导致的哦,可以用雷电接口转VGA 外接试,看能不能进系统。或选启动项。可以的话就是屏的问题,还可能用示波器看看屏信号没了没有。

网友B:
按住 option 键 如果有鼠标出现就是硬盘坏 或者没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住 option 键 如果有鼠标出现就是硬盘坏 或者没系统

按了,没反应呢,一样白屏

网友C:
有可能是显卡,看看是不是0809000的?

网友D:
没系统也会这样,没硬盘也会这样

网友E:
没有人道硬盘的话。开机白屏后,过一会会显示一个问号文件夹。这款机器白屏 显卡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E:
这款机器换了修了好多了  基本都是显卡问题  显卡型号好像是216-0809000     加焊即使能好 的话也用不久.我们都是直接换掉

网友F:
确实,没有硬盘或者系统会显示文件夹加问号,这各型号显卡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没认到硬盘导致的哦,可以用雷电接口转VGA 外接试,看能不能进系统。或选启动项。可以的话 ...

谢谢朋友帮助,最后是屏的问题,换屏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实,没有硬盘或者系统会显示文件夹加问号,这各型号显卡是通病

是集显的,最后换屏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机器换了修了好多了  基本都是显卡问题  显卡型号好像是216-0809000     加焊即使能好 的话也用不久.我 ...

是集显,最后换屏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人道硬盘的话。开机白屏后,过一会会显示一个问号文件夹。这款机器白屏 显卡的问题比较多

是集显,最后换屏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系统也会这样,没硬盘也会这样

谢谢,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显卡,看看是不是0809000的?

是集显,换屏好了。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我手上也有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