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 清灰倒霉!进不了PE!版号L-S671G,REV:1.2

楼主(2016-09-11):
症状是挡64 60 卡logo,进PE无限重启!哎 算倒霉,, 本来系统都装好了,pe也能进,,我艹 客户让清理灰尘,一吹不要紧,,吹的进不去系统进不去pe了,,以为什么鬼,,各种擦内存,换内存。。最后不行,,拆下来 换cpu,,没办法! 出去抽根香烟,,,看看美女。。。
好了 不扯了,,
回来先看看主板,,搜搜论坛,想先刷个BIOS吧,,兴冲冲的 下载好了BIOS,,在看BIOS那边发现腐蚀,,跑线,,,测量不通,,直接飞线,虽然不知道BIOS,2脚干嘛的。。。飞完以后就试机。。上图!
------------我是分割线- ------------------

顺便 把下载的BIOS地址发给你们吧←←←←点击  额 我没试过哦。BIOS好的, 懒得备份了!  有碰到的自己测试把!老板子不值钱。。但是很坑我!,,
额 大神勿喷,不会发帖!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这么近,还飞

网友:
路过学习了

句容诚信电脑 -10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轻微腐蚀导致的。。

网友:
哈哈 那你的意思是拖个锡吗?

网友:
吹灰除非是坏机,否则跟客户说风险

网友A:
1脚是CS啊,看好像是1脚啊

网友:
看下图纸才知道是

网友:
看着像是1脚  实际上是2脚   2脚是数据通迅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脚是CS啊,看好像是1脚啊

是2脚的    看走线 是通2脚的  主板上的走线   眼镜是不是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2脚的    看走线 是通2脚的  主板上的走线   眼镜是不是掉了

哈哈,, 淡定淡定!! 你看把人家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 淡定淡定!! 你看把人家说的。。。

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来哪里断的   能指出来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来哪里断的   能指出来不

就线那里啊。。 BIOS那边的线断了,, 我拖上锡了 看不出来的,  你有这个板子可以割断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线那里啊。。 BIOS那边的线断了,, 我拖上锡了 看不出来的,  你有这个板子可以割断试试。。

好吧  我就是看看 是我眼神不好  还是什么  既然拖上锡就看不出来了  那就算了

网友:
寻址用的吧

网友D:
有时就是很无奈,前几天吧,一客人拿台机来装系统,刚GHOST完,重启,完了不亮机,客人说我们搞坏的,没办法,只好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时就是很无奈,前几天吧,一客人拿台机来装系统,刚GHOST完,重启,完了不亮机,客人说我们搞坏的,没办 ...

碰到这样的 有理也说不清啊!!认栽吧!

网友:
嗯,就那个线飞的那一坨锡那里,, 边上跟BIOS脚断开了! 腐蚀了点,估计风吹了 把东西吹没了, 就不能用了! 连上没事了 ,,哈哈 你这大神  别逗我玩了!

网友:
这么短的线看不到那里断的

网友:
还好,有惊无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