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BLBDMB8E0东芝_L750自动开机

楼主(2016-09-11):
直奔主题:
故障现象:拔插电源开合屏幕会自动开机,但不会自动开机
1、先换CMOS电池 ,不行原电池也有2.9V
2、刷新BIOS,不行 故障依旧,多开了几次后会自动掉电了
3、测量开机键的电压,一插电源就自动拉低至0V
思路:顺着CN4的第三脚往下查,发现此C202电容击穿短路,吹下来故障解决。

仔细思考,应该是该电容不良引起自动开机,但当多次试机后该电容击穿,一接电源就开机故障依旧,又因短路等同于长按开机键关机(掉电),吹下来后故障解决。附上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