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919w+屏幕花屏

楼主(2016-09-11):
易美逊919w+屏幕花屏 更换逻辑板上LRU4312X3A-AN 这个芯片后正常 但用一个多小时侯又开始花了 请教高手这个要怎么查

网友:
上一图看一下花的情况。如果条件允许换逻辑板。

网友:
屏线也会花屏

网友:
关机一段时间开机又正常 用一个多小时又花了

网友:
上图是最好的。

网友:
屏坏了呗

网友:
可能是你换芯片的时钟  热到周围 的东西了       你测量一下正常时候  芯片周围的数据  和不正常的时候  进第对比看看吧

网友:
换个屏试试,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可能不是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