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开机不显刷BIOS容易忽略的小问题

楼主(2016-09-11):
B460开机不显刷BIOS容易忽略的小问题,就是没有把芯片去保护,刷了也还是不显示,要去保护才能刷写成功正常显示

UNPROTECT ---去保护

网友:
表示说看不懂

网友:
谢谢  我本修的不多  今天看到此贴长姿势了 但是我发现我的编程器809F 怎么只有保护这个选项 没有去保护这个 是不是不带去保护的功能呢?

网友A:
顺便问下 如果原来BIOS芯片带保护的 我们能否读取资料  如果换一个BIOS芯片刷应该可以亮机的吧?

网友:
刷了这么多真没留意这个

网友:
从来都没有注意过去保护这个东西,下次看看。

网友:
还真是么碰到过这个呢

网友:
头一次听说啊,b460也修过很多 ,没发现这问题啊

网友:
没看懂啥意思

网友:
不去保护刷不进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下 如果原来BIOS芯片带保护的 我们能否读取资料  如果换一个BIOS芯片刷应该可以亮机的吧?

部分是可以的,如果芯片没有本身保护的前提

网友:
b460也修过很多

网友:
好像没这个吧?BIOS芯片保护是通过外部原件实现的吧?

网友:
好像编程器自动去保护的把

网友:
修机10多年 BIOS也从370主板的刷到现在高等级的BIOS 也从没听说刷BIOS要去保护 是你操作上的问题吧

网友:
个人习惯,哈哈我就喜欢来一套

网友:
还有这回事,没有遇见过

网友:
平时还真没留意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倒是没有注意,,楼主说的不是很清晰

网友:
希尔特吧,用的,我是直接刷的

网友:
以前没有碰到过,

网友:
你是说有可能,资料没有刷进去吧

网友:
如果用希尔特刷BIOS的时候,发现擦除的速度明显比正常快,就要点一下这个,就正常了

网友:
笔记本还没有试过显示器就经常不知道稳定不了

网友:
没遇见过,刷的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