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4 更换硬盘后,触摸失灵!求教!

楼主(2016-09-11):
IPAD4 更换硬盘后,触摸完全失灵!求教!详细如图!把U3000拆后,C3009就正常3V,怀疑是U3000坏,但手头暂无U3000更换,发贴请大家帮我分析下!
现在量了阻值,有个不正常,看样子还是跑锡了!

更新一下维修进度,的确是背面触摸IC跑锡了,当时拆硬盘,已经很小心的做隔热,但还是了这问题,可能温度没有控制好,现在拆了触摸IC,18V电压也出来了!IC还没装回,等除胶后,看是否有掉点!

补充内容 (2016-9-12 17:02):
已经修复,U3003爆锡造成的,重做后正常使用,虽然还是断了两条线,花了不少时间补上。已经不能编辑,跟贴补图!黄点是已经短路的位置!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把板子背面的触摸三个中的一个吹虚了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把板子背面的触摸三个中的一个吹虚了导致的

问题是18V都没有出来!放大看后面IC,没有明显的跑锡!

网友:
应该是爆锡了

网友:
U3000  拆下来 再装上看看   不行的话  就只能订个看看了

网友:
后面的触摸黑胶好硬,看是看不到爆锡的。

网友B:
解ID吗,现在IPAD 4不需要拆硬盘解吧,除非你是扩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ID吗,现在IPAD 4不需要拆硬盘解吧,除非你是扩容。。

不拆硬盘怎么解?  新技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ID吗,现在IPAD 4不需要拆硬盘解吧,除非你是扩容。。

有仪器可以解的

网友:
用的什么风枪,温度控制是多少,

网友:
不行的话先买一个u3000换上看看

网友:
你好
很可能你有板过热触控IC对方需要重新植球来解决。

我看你有干净的图,在这里你会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