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修联想 20v 原装适配器

楼主(2016-09-11):
没事 研究下 没修好的 联想20v 适配器
故障现象:无输出

后级输出二极管

网友A:
这也就闲来无事可以看看

网友B:
这个其实没有修的必要了   也只有自己研究研究

网友C:
这个有空的时候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楼主确实很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就闲来无事可以看看

是的 没事就练练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其实没有修的必要了   也只有自己研究研究

就是自己研究研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空的时候可以研究一下

没事的 时候 可以修下看看啊

网友:
是的 确实很闲

网友D:
这个只有闲时候才会去修的。一个二手才几个钱。修只为钱修了。多年后你会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有闲时候才会去修的。一个二手才几个钱。修只为钱修了。多年后你会明白了。

就是闲的 时候 研究下的啊

网友:
你图里面标示出来的,那搞丢元件的地方不是2极管吗,你确定你当初是贴片电容????

反正我看图,厂家标示的是2极管,编号是D4

厂家对元件所做的方位标示,因为面积原因,不是很好排列和确认,我们必须仔细看清。
R12-----103的电阻,R11-----470的电阻

网友:
是的 搞错了 找到了 上次拍的图片

是个二极管

网友E:
学习了,一直感觉很难拆

网友F:
这电源,拆开都很费劲,就是拆开了,样子也破坏的很难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一直感觉很难拆

一般拆开很难复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电源,拆开都很费劲,就是拆开了,样子也破坏的很难看了,,,

都是暴利拆解的

网友G:
楼主看一下此帖,也许会有帮助 ........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6978-1-1.html

网友F:
我也拆过,暴力拆开后,变压器引脚都被震断了,板上好多焊脚也都脱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看一下此帖,也许会有帮助 ........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6978-1-1.html

多谢 按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拆过,暴力拆开后,变压器引脚都被震断了,板上好多焊脚也都脱焊了

你这是 太暴力了
一般慢慢撬的

网友H:
对于我这种小白,只能说看看而以

网友I:
楼主真牛,这把元件一个个的都拆下来了,这种电源最讨厌剔胶了。

网友:
这东西没修着没什么价值了

网友:
修好了吗?我以前碰到过显示器用7750的芯片,换芯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于我这种小白,只能说看看而以

按也是新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真牛,这把元件一个个的都拆下来了,这种电源最讨厌剔胶了。

按也是新手 拆下来好测试点

网友J:
没事自己研究研究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事自己研究研究还可以,

就是没事情 自己研究研究的

网友:
多学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学习没有坏处啊

网友K:
没有修的必要,没事时可以消磨时间

网友:
精品收下观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有修的必要,没事时可以消磨时间

东西都有维修的 价值
只是价值高低

网友L:
电源嘛还是容易修的可以

网友M:
这个其实没有修的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源嘛还是容易修的可以

是的 也有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其实没有修的必要了

没事练练手的 研究下

网友:
还没这个技术可以修到这个就只能看看。来点经验

网友N:
怎么拆开的呀,我手上有一个联想20V一体机电源。捣鼓了半天硬是没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N:
怎么拆开的呀,我手上有一个联想20V一体机电源。捣鼓了半天硬是没拆开。

先拿 钢锯锯开一个口子 然后用刀撬

网友O:
从料板上边找了个 贴片二极管
和D5阻值差不多的 装上
测试D5 正向阻值500多

保险串灯泡 测试 灯牌很微弱的闪一下就灭
测试 大电容 有298v 电压
后级无输出

8脚的 DM311 P1014AP06 灯泡闪过 之后
测大电容300v 左右的电压
后级就会有电压输出

扫荡7750 周边元件 电阻 二极管 电容都正常
跑下线路
8脚 通过电阻 1002 连接到 整流桥的220v 输入端
灯泡一闪就灭 说明应该无短路
上保险 原来的保险2.5A 先找个2A 装上
加电 测试 后级20v 输出正常

芯片 通过电阻 到220v
是启动呢
还是检测呢

然后 芯片工作
有变压器的绕组 提供持续供电

网友P:
你这个二极管一定要慎重代换,不能随便装个上去,功能必须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这个二极管一定要慎重代换,不能随便装个上去,功能必须满足

这贴片 标示都不好看 也找不到参数

就是研究下 修好 了 不上机的
练练手的

网友Q:
我拆过2个,里边那个白颜色的胶水不好弄啊!后来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拆过2个,里边那个白颜色的胶水不好弄啊!后来就放弃了!

这个是软的
用刀 弄下来的

网友K:
我拆过,是用刀子沿缝隙割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拆过,是用刀子沿缝隙割开的

是的 非常 难弄

网友R:
我也有个联想的适配器是客户电压不稳把前极烧了,别的东西我都找到了就差个电感。

网友O:
引用 网友R:
我也有个联想的适配器是客户电压不稳把前极烧了,别的东西我都找到了就差个电感。

电感 要求很高吗 不好找

网友I:
引用 网友O:
从料板上边找了个 贴片二极管
和D5阻值差不多的 装上
测试D5 正向阻值500多

那个二极管不接应该也可以正常工作,好多电源上面就省掉了那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电感 要求很高吗 不好找

那么合适的就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个二极管不接应该也可以正常工作,好多电源上面就省掉了那个二极管

估计是 钳位作用

网友O:
电感 要求不是很严格吧 有些地方

网友R:
引用 网友O:
电感 要求不是很严格吧 有些地方

主要是尺寸没那么合适的。

网友S:
超声波焊接的很难拆,拆开了就难合好。

网友T:
反正不要什么成本,修好了就几十,熟悉的修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主要是尺寸没那么合适的。

哦 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S:
超声波焊接的很难拆,拆开了就难合好。

是的 非常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T:
反正不要什么成本,修好了就几十,熟悉的修没问题

是的 练练手的

网友:
修这个真心浪费时间!~

网友:
没事 练练手的

网友U:
像笔记本的电源,我一般是放在冰箱里冷冻上几小时再拿出来,侧放,用油漆的刮刀,尽量宽一些的,放在中间的缝上,然后用铁锤猛砸,两边都砸,一般拆开来会比较好了
如果是像路由器的电源,不用放冰箱了,直接可以这样砸,不用太大力,一般就可以开了
哦,拆开后,外壳是没办法再还原了,只能用电工胶布缠几圈

网友O:
引用 网友U:
像笔记本的电源,我一般是放在冰箱里冷冻上几小时再拿出来,侧放,用油漆的刮刀,尽量宽一些的,放在中间的 ...

是的 很难还原
这个没有修的了
都是直接换的
拆开练手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是的 很难还原
这个没有修的了
都是直接换的

练手也难

碰上又不是大批量的,除非报价高,顾客也接受。要不然50以内,还要去进一个零件,谁干啊?

网友:
练手 不是为了 修的
都是直接给客户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