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Q129 开机正常 不认启动设备 换南桥无果..哪位大神给点思路

楼主(2016-09-11):
惠普Q129 开机正常 不认启动设备 换南桥无果..哪位大神给点思路   弄好了发个红包意思意思

网友A:
为什么不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刷个BIOS

你认为我没有刷哦

网友:
刷了bios 开机特慢  原bios 本分下来也刷不回去

网友B:
硬盘分区gpt,系统安装成win8以上的。。。。

网友C:
就是U口可以供电但是不认吧,按理来说是南桥路的问题啊,是不是换的不是好的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U口可以供电但是不认吧,按理来说是南桥路的问题啊,是不是换的不是好的桥

...不会两个桥都一样的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硬盘分区gpt,系统安装成win8以上的。。。。

这 bios 不认U盘硬盘 和这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 bios 不认U盘硬盘 和这有关系?

U盘做成efi启动模式的。。。。现在有很多机器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U盘做成efi启动模式的。。。。现在有很多机器都是这样的。。。

悲催 , 这就一个系统问题咯  然后电池进水导致的bios恢复出厂 导致不认硬盘 u盘

网友:
启动设备 ???不认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 bios 不认U盘硬盘 和这有关系?

大神加个微信呗 说好的红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