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 自动开机

楼主(2016-09-11):
m5a78l-m  lx 自动开机  开关针电压2.68v  开关针旁电阻也换过了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换个io试下排除822排阻故障的话

网友:
忘说了io换个还是一样

网友:
没换好吧。。。。

网友:
排除822排阻故障

网友A:
我怀疑是南桥的问题  南桥坏会导致自动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南桥的问题  南桥坏会导致自动开机吗

南桥坏导致主板不开机故障多自动开机一般是电源绿线或开机针工作电压偏低引起

网友:
华硕的估计还是822坏的比较多,可能拉低了电压

网友B:
应该还接了电容吧。看下是不是电容漏电了。

网友:
自动上电  貌似跟RTC也有关系吧  小电池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接了电容吧。看下是不是电容漏电了。

是的电容漏电也有可能

网友:
楼主  此故障修复了吗?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关注中  期待楼主能解决 ,发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