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J30 进水反复重启

楼主(2016-09-11):
接修电脑公司一台苹果A1278进水机,版号J30,820-3115-B,先用洗板水洗刷刷呀洗刷刷,再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该换的换,该补的补,该飞线的飞线,通电测试,电流到0.9A反复重启,测量各电感,L7550 =PPVCORE_S0_AXG_REG集显无电压,L7510 L7520 =PPVCORE_S0_CPU_REG  CPU供电1.2V左右,偏高,另外电压基本正常。

重点查L7550 =PPVCORE_S0_AXG_REG集显电压,这里走入了误区,事实机器正常L7550也没有电压(VC890D数字万用表测量),更换SMC(边上腐烂),刷写BIOS,照就。没头绪了,先放着,修另外的机器,隔了一天再修,测L7030 =PPBUS_G3H主供电,0V和10.5V反复,正常12.5V,不正常,再次查U7000(昨天已经检查过U7000,腐烂的已经更换),用放大镜慢慢仔细的查找,最后发现R7052底部烂断,飞线解决,这个也是个通病。总结还是第一次查的不够仔细,U7000周围有腐烂,R7051,R7052 都换了2次。

附上好的BIOS

网友:
图片还是上传不了,呵呵,上传图片是否要修改过,懂的说仔细点,谢谢

网友:
附上开机图片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容易啊  你这是

网友:
干苹果就是牛逼啊

网友:
BIOS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