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 R:2.01简单维修

楼主(2016-09-11):
接机检查检测卡代码跑96按道理是亮机的代码可是独显集显都不显示,取掉内存要报警。拆下主板检测各个供电都正常。本着先易后难的方法,决定先刷BIOS试试。这主板有两个BIOS查了一下要两个一起刷。刷了BIOS机器问题解决。  附上这主板的BIOS文件。

网友:
学习了 华硕欧的也要刷双BIOS

网友:
先简后难,虽然简单

网友A:
华硕的也整双BIOS出来了?还没看见过

网友:
也没见过华硕的双BIOS

网友B:
这个为什么要两个BIOS一起刷

网友:
华硕也需要刷BIOS,长见识了,下次碰到的话就不会只刷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也整双BIOS出来了?还没看见过

嗯。我也是第一次见。这板子被他们当服务器板子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为什么要两个BIOS一起刷

这个我也不知道哦。他们说要两个一起刷,我就两个一起刷了。

网友:
刚刚好我有一张卡代码的谢谢楼主的BOIS我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