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55T 卡起不动 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9-11):
运气好  可以进系统         硬盘线   和外接线  全部拔掉还是一样的

网友A:
检查 外设,键盘鼠标 USB,网卡 声卡,BIOS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 外设,键盘鼠标 USB,网卡 声卡,BIOS有没有问题

所有的外接线  不插     硬盘线也不插  多是一样的      但有个时候重启 一下  又可以 进系统

H5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外接线  不插     硬盘线也不插  多是一样的      但有个时候重启 一下  又可以 进系统

加焊 PCH 。。。 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 PCH 。。。 桥

加焊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焊下桥试试

网友C:
进CMOS去把网卡 ,声卡都关了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CMOS去把网卡 ,声卡都关了再试

卡在哪里  进不了    只能重启

网友D:
423C代码,声卡坏了

网友:
运气不好就是桥!

网友:
桥坏了吧!!!修台式机还是换板子比较稳定!!

网友:
原来是          声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423C代码,声卡坏了

谢谢  是 声卡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423C代码,声卡坏了

高手啊,原来还可以这样看。学到一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手啊,原来还可以这样看。学到一招了。

我也学到了 原来还可以看这里  一直没注意过  咱俩小白了  哈哈

网友:
把外设全部去掉,声卡网卡也去掉,换换CPU,内存,实在不行只能刷BIOS,做桥啦!

网友:
又学了一招,原来423C是声卡啊

网友:
先去网卡再声卡

网友:
brookdavilei 是大神啊,秒杀都没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