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34_820-00045-10_bios

楼主(2016-09-11):
A1534_820-00045-10
2个,选着用。

CZM_J92 820-00045 A1534 12寸.rar

网友(2017-06-20):
这个是bios把

网友A(2017-09-09):
月饼老师,这个和A1534_820-00045-A应该是通用的吧?

网友(2018-01-17):
引用 网友A:
月饼老师,这个和A1534_820-00045-A应该是通用的吧?

看版号像是15款的,饼哥是拆下芯片还是主板飞线刷?

网友:
跟820-00045-11通用不

网友(2018-12-19):
刷的时候提示错误,导入文件 的时候,什么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