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一台6P上电漏电故障,无思路

楼主(2016-09-11):
如题 一台6P机器待机正常,电流为零,上电电流最高有的时候达到1.5A,然后CPU和PMU那块发烫,用松香烧只会看到一个面积开始化,无进水摔过。漏电电池消化特别快。这种故障你修到过吗。估计应该是哪个电容短路漏电了吧

网友:
短路就用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
问题有可能在背面

网友:
能开机吗?

网友:
融化不明显 那就运气拆吧!

网友:
只有一个一个的拆,拆一个试一下

网友A:
把脸贴上去就能感觉到哪里漏电了,我修笔记本主板时碰到过烧鸡烧不出来的情况,手摸不出来哪里烫,结果就把脸贴上去,感觉有个电容碰到脸之后像针扎一样,然后就判定它坏了,拆掉就好了,手机没试过,

网友:
一点点试吧,慢慢找

网友:
从最烫的开始拆吧

网友:
化的那一片  的电容挨个测一测看看

网友:
那一片基本上是给cpu供电的,打一下对地值,看是哪路短了

网友:
明显的短路故障,锁定范围一个个拆吧,拆到那个好了就行了

网友:
香薰法看看 能烧出来不

网友:
烧鸡大法试一试 要不就一路一路断了

网友:
话说手机能烧鸡吗?对手机方面不懂

网友:
先看看哪个是最先融化的,量一下有无短路,或者从最先融化的地方烧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脸贴上去就能感觉到哪里漏电了,我修笔记本主板时碰到过烧鸡烧不出来的情况,手摸不出来哪里烫,结果就把 ...

楼主不会把脸烧烂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会把脸烧烂了了

手机的电流大,估计不能用脸去感觉,笔记本烧鸡摸不出来的情况下可以用脸去感觉

网友:
精品收下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