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M-S26 V6

楼主(2016-09-11):
V星H61M-S26 V6 。 VGA借口接上能显示, 但是很暗,就跟笔记本屏没背光差不多,DVI接口正常 搞不定啦  有没有同样问题的  求思路    求图纸

网友A:
查一下vga的线路正不正常,供电。还有数据线

网友:
8成桥的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vga的线路正不正常,供电。还有数据线

坐等图纸啊

网友B:
秒杀,换一个DVI转VGA头,收修显卡费用1.5毛

网友:
插个独立显卡试试还暗不暗

网友:
打一下VGA口的阻值,,,,,,,,

网友:
估计就是桥问题

网友:
打了VGA的阻值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秒杀,换一个DVI转VGA头,收修显卡费用1.5毛

这个是正解

网友:
打下VGA接口啊,要不就和楼上的哥们说的一样,直接用DVI转VGA

网友:
直接上个转接口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