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2V 5V短路!

楼主(2016-09-11):
技嘉GA-B85M-D2V摔了下,然后开机没反应,经测 L4 (内存座右下角)电感对地短路,拆掉L4 确定是后面短路,没有电路图 查半天不知道哪短路了,,,望大神们给个图,,谢了!!!

网友:
论坛有B85D3V的图纸,比较一下

网友:
烧机试试看哪里发烫

网友:
多半可能是电容短路造成的

网友:
摔一下的主板比较复杂啊,论坛上应该有这个图纸

网友:
短路就烧机啊   查啥啊 直接烧

网友:
直接接个电压烧机试下吧

网友:
烧鸡大法吧,肯定好用

网友:
摔过的,看看是不是哪里变形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排针碰到一块了呢

网友:
摔一下的很难摔出短路吧,是不是哪碰到了

网友:
烧鸡吧……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