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上GT750显卡 卡在开机画面!

楼主(2016-09-11):
技嘉GA-H61m-ds2上GT750显卡 卡在开机画面!问度娘说需要刷BIOS 便去官网下载了 用自带的 Q-BIOS 刷  提示出错,下载 @bios 刷  提示BIOS错误,可是我是官网下载的 F6  我把 F4  5  6都试了,都不行,,,我板号是 V1   官网是V5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用编程器刷不开机!

网友:
还得用编程器刷  这个BIOS 论坛应该有吧  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
显卡的BIOS可不好找

网友:
先确定是显卡还是主板卡屏,对证下药

网友:
的确找不到的话,上X宝也可以的,应该会有的

网友:
最好刷最早期的版本……官网有……不行进去台湾官网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