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PTER_ID这个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6-09-11):
    ADAPTER_ID这个信号出几V就正常    我用表笔桶到 PQ28的3脚 可以显示   不桶到开机就掉电。(不掉电的时候测PQ28的1脚是没电压的)。换过PQ28换过分压PR420和PR424   现在不想修这个电路。。但是强拉 PQ28 的  1脚和6脚 还是掉电。。不知道这个电压为什么才能正常。。修的很痛苦。。。。

网友:
测试过了  没有断线,机器是进水的机器   我现在就想改个 ADAPTER_ID  这个信号直接给EC。。你们有改过的不。。

网友:
可能是坏了换掉试试

网友A:
用个CMOS电池接到3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个CMOS电池接到3脚

这个板主好面生呀

网友:
PC432电容应该换一下,进水是这图中的这个地方的话,电容应该坏了

网友:
应该是5脚为低才对吧

网友:
ADAPTER_ID_ON#这个信号触发时也拉低了吗?还有就是进水的地方仔细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个CMOS电池接到3脚

用CMOS电池接3脚断开PR420。。。。我试试看

网友B:
这个机器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是bios的问题

进水的  不是BIOS问题。。。好好看下咯

网友:
应该是板层的问题了,先烤两天,不行就改电路

网友:
ptmanager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主板修好了,先前用CMOD电压拉过去。亮了好多下,装起来不行。测试电池电压 2.3V   最后拉到 PWM 3V上面 经过一个电阻。。测试稳定了。。。是可以拉的应该,就是我CMOS电池没电了。。用电太快了。

网友:
ADAPTER_ID这个信号正常为低电平

网友:
把周边的元件都换掉应该能好